翼龙的舵机是否可以改放在尾翼附近?

楼主(2004-01-28):
各位老师过年好!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的翼龙已经能上天了,但就是舵机特爱坏,打齿,观察后觉得舵杆钢丝强度太好了,缓冲性能较差,造成舵机易受到冲击,我想是否能把舵机移到尾翼附近或放到尾翼上,可大大减小舵机受到的伤害,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下面引用由kangli2004/01/28 11:21am 发表的内容:
各位老师过年好!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的翼龙已经能上天了,但就是舵机特爱坏,打齿,观察后觉得舵杆钢丝强度太好了,缓冲性能较差,造成舵机易受到冲击,我想是否能把舵机移到尾翼附近或放到尾翼上,可大大减小舵机受到的伤 ...
当然可以改成尾翼附近或放到尾翼上,但好像没什么用,关键是陀机问题,我觉得以前的16克陀机就没有这个问题,可能因为拉力大很多!

网友:

这个想法好,但难于实施。
我的翼龙也放在家里,等待一个解决方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zcyjq2004/01/28 08:07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想法好,但难于实施。
我的翼龙也放在家里,等待一个解决方法。
最简单的办法有两个:
1,提高技术。
2,换个好点的陀机,原装那个留着其他飞机用。

网友:

注意重心问题

网友:

翼龙的重心有问题?

网友:

主要应该是换舵机后的重心问题,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买两根细的碳杆替换掉原来的金属杆,重量也轻了不少,保证不会让舵机打齿~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1/29 12:42pm 发表的内容:
最简单的办法有两个:
1,提高技术。
2,换个好点的陀机,原装那个留着其他飞机用。
支持这个观点!
我觉得原装设计已经很合理了,没必要去改变它的位置,可能还会带来新麻烦的!
找个大些的、空域良好的地方慢慢飞,提高技术,减少碰撞,不也是保护舵机吗?
如果真的撞得不能再用了,就换了它,不必“牵一发而动全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