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DIY

楼主(2004-01-30):
http://home.comcast.net/~gordon-johnson/microbrushless.htm
看看吧...

网友:

电调不好搞电调要是便宜就好了

网友:

无刷电机值不了几个钱!主要是电调贵呀!!还是要进口的,加起来要1XXX以上,还不包括电池,比油机贵多了,现阶段我不会考虑,油机实在些!!!用好的油料,油污也比以前少了很多。

网友:

下面引用由mingji2004/01/30 11:53am 发表的内容:
无刷电机值不了几个钱!主要是电调贵呀!!还是要进口的,加起来要1XXX以上,还不包括电池,比油机贵多了,现阶段我不会考虑,油机实在些!!!用好的油料,油污也比以前少了很多。
同意此观点在固定翼上,不过直升机的话电动和油动的价钱好像差不多(要都是中高级的)

网友:

硬盘电机改造?行吗那个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1/31 05:28pm 发表的内容:
硬盘电机改造?行吗那个
当然行啦!!!

网友:

我都准备3个光驱上的马达~~还有3块硬盘~~等搞到电调就可以改拉~~

网友:

严重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