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溶胶适合把两个断裂的塑料胶片粘合起来吗?

楼主(2004-01-31):
请问热溶胶适合把两个断裂的塑料胶片粘合起来吗? 我的火鸟403头部的舱盖和机身连接部分被摔断了一节,用胶带粘接效果不好,是否可以用热溶胶?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4/01/30 05:38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热溶胶适合把两个断裂的塑料胶片粘合起来吗? 我的火鸟403头部的舱盖和机身连接部分被摔断了一节,用胶带粘接效果不好,是否可以用热溶胶?
所料用热溶胶个人觉得不好,有软又不牢固。9成不行

网友:

还是用快干AB胶吧,注意使用AB胶温度高效果才好,用电吹风稍稍加热可在10-20分中即可固化,很牢实的

网友:

嗯。哥俩好不错。。就是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