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50电机需要加多大的电容?不加可以吗? (无内容)

楼主(2004-02-02):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使用质量较好的涤纶电容,0.22或0.33uf均可,或用一般的瓷片,0.01微法左右,这种电容的耐压一般都在63V以上,故不必担心被击穿。电容串接后将两头各焊在马达的电极上,中间的公共级焊在马达的外壳上就可以了。

网友B:
要做大飞机哟~

楼主:
正在加紧制作!争取早日上天哦!

网友C:
550的电机都有哪些品牌,哪个品牌的电机性价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