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火鸟400的电机和浆可以用在拉进式的飞机上吗?

楼主(2004-02-03):
有一个火鸟400的电机,做了一架林曦曾在九六年航空模型上发的小型电动模型!
想用这个电机,不知配什么浆?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下面引用由wayong2004/02/03 02:34pm 发表的内容:
有一个火鸟400的电机,做了一架林曦曾在九六年航空模型上发的小型电动模型!
想用这个电机,不知配什么浆?请高手指教!
介绍一下那架飞机的参数

楼主:

我用桐木做的,可能有些重,双折上反,翼展720mm,身长530mm,机身用2mm左右的瓦楞纸做的!准备用f115接收机,两个九克舵机pc-9,用火鸟400的动力组好还是蚂蚁的动力组(暂时只有这两种)!!

网友:

下面引用由wayong2004/02/03 05:01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桐木做的,可能有些重,双折上反,翼展720mm,身长530mm,机身用2mm左右的瓦楞纸做的!准备用f115接收机,两个九克舵机pc-9,用火鸟400的动力组好还是蚂蚁的动力组(暂时只有这两种)!!
用火鸟的好点吧

楼主:

推进式浆用在拉进式飞机上合适吗?有什马注意的吗?还和拉进式的一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wayong2004/02/03 07:43pm 发表的内容:
推进式浆用在拉进式飞机上合适吗?有什马注意的吗?还和拉进式的一样?
不好意思,我是指380电机,不是特指火鸟的电机!

网友:

机身用吹塑纸做重量可减轻,美工商店或装饰材料商店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