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T老鸟,大鸟请进

楼主(2004-02-03):
各前辈,请教几个问题:
  1.KT机的接收机如何接电源?直接接7.4V的动力电池,还是要另配4.8V电池?如何接法?
  2.用商城的AKE1720S充电器给申泰技研7.4V 1800mAh锂电池充电,可以吗?

网友:

电调和动力电池连接后,再和接收机连接,接收机就有电了,接收机不需要额外配置电源。除非你的接收机连接了4个以上的舵机,可能需要另外接电源。

楼主:

 但接收机一般是4.8V的,而且接收机的电源接口可以接电调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kldniao2004/02/03 04:05pm 发表的内容:
但接收机一般是4.8V的,而且接收机的电源接口可以接电调吗?
电动飞机不用单独的接收机电源
现在的电调一般都支持给接收提供5v的电源,你就放心用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kldniao2004/02/03 04:05pm 发表的内容:
但接收机一般是4.8V的,而且接收机的电源接口吗?
可以接电调

楼主:

有点明白了,谢谢各位老大.但可以画个接线图看看吗?

网友:

你的接收机是什么品牌? 我用的是futaba 136F的和GWS R6N,电调是ESC-20A,接收机的说明书都规定了接电调的插口,不能改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2/03 08:26pm 编辑]

1-4插槽可以随意插电调或者其他通道,每个都可以作为电源插槽。不过只有按说明书插各通道才对应发射机通道。第一次插的时候我把方向和油门对调了,结果是方向摇杆控制电机转速,油门控制方向舵。。呵呵~

网友:

离电的充电器一般是按电池的节数分类的。
7.2v是2颗电池,就要用充2颗电池的充电器,
11.1v是3颗电池,当然就要用充3颗电池的充电器了。
AKE1720S是可以充伸泰7.2v电池的

网友:

哥几个 你们解释了半天这位人兄好像还是不太明白 我说两句
把你的调速器插在第3通上
再把你的动力电插在电调输入口上
不用插接收电
试试舵机动不动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28788bj2004/02/04 02:29pm 发表的内容:
哥几个 你们解释了半天这位人兄好像还是不太明白 我说两句
把你的调速器插在第3通上
再把你的动力电插在电调输入口上
不用插接收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