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改380直驱

楼主(2004-02-04):
蚂蚁动力吊不动,摔坏了,干脆改直驱的,380带,AKE9.6V,动力十足.10元一个马达,摔坏了也不可惜..哈哈哈

网友:
3D改380直驱

哈哈哈,你的飞机好简陋啊,不过能够飞就行

网友:
3D改380直驱

做得太糙了 不是用电热丝切的吧

网友:
3D改380直驱

你好!请问桨用多大的?我也有几个380想利用起来

网友:
3D改380直驱

用什么牌的螺旋桨?

网友:
3D改380直驱

铁氧磁体的380电机用7*4桨就可以了

网友:
3D改380直驱

下面引用由cst2004/02/03 09:25p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upfile/2004232124260.jpg)
蚂蚁动力吊不动,摔坏了,干脆改直驱的,380带,AKE9.6V,动力十足.10元一个马达,摔坏了也不可惜..哈哈哈
你这380也掉不住的!!!

楼主:
3D改380直驱

对,是吊不住,但做一般的飞行绰绰有余了。螺旋桨是用7*3。5的高安手工桨。都是用裁纸刀切的。能简单的造飞机,干吗搞那么复杂呢。。简单的做,轻松的飞,这感觉多好啊。大家说是不。

网友:
3D改380直驱

下面引用由cst2004/02/04 04:20pm 发表的内容:
对,是吊不住,但做一般的飞行绰绰有余了。螺旋桨是用7*3。5的高安手工桨。都是用裁纸刀切的。能简单的造飞机,干吗搞那么复杂呢。。简单的做,轻松的飞,这感觉多好啊。大家说是不。
只要自己喜欢就行啦,不过能搞好一点飞起来自己感觉应该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