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女、applewong,想做大的电动飞机

楼主(2004-02-04):
我有一些搞课题时剩下来的精选SANYO 3300mAh镍氢电池,性能一流,现在放在那里不用实在是可惜,因此总想拿它们派点用场。
前几天看到有人用550电机改油动用的就是此类电池,因此我也想做架大些的电动机,希望两位能在以下一些参数上帮我选选型:
1、电机(型号规格、直带还是减速好?)
2、桨
3、飞机尺寸及重量
4、舵机力矩
先谢了!!!

楼主:

电机最好是7.2V或更低的,电池较重,能少用一节就少用一节吧,电流大也不怕,电调我有办法搞定,效率也不考虑了,多备几组电池就是了。

网友:

要改这种大飞机
1.常用540、550型的电机
2.桨要看电机了,一般8*6左右的吧
3.用21级以下的比较好,总重量别超过1000克
4.一般飞行用微行舵机应该就可以,主要考虑重量
本人没做过这么大的,所提供的意见不一定可行,多听些意见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上的鱼2004/02/04 03:13am 发表的内容:
我有一些搞课题时剩下来的精选SANYO 3300mAh镍氢电池,性能一流,现在放在那里不用实在是可惜,因此总想拿它们派点用场。
前几天看到有人用550电机改油动用的就是此类电池,因此我也想做架大些的电动机,希望两 ...
如用油机改用普通540,550电机可能比较难飞,建议要不自己做一架同样大小的泡沫机(1200mm翼展左右),要不换用钴电机(无刷当然更好,但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

不过现在好象用550、540电机的不多了吧,一般都用在车或船上
关于动力我给个意见 ,看看这个如何http://www.gws.com.tw/chinese/product/powersystem/epsd.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