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摇控可否做电动?

楼主(2004-02-04):
既是说不用电调,用一般的接收,
舵机
及七号
电池
可否做电动呢?我想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吧,因为如果可以用现有常规器件来制作的话可以省下不少的银子呢。

网友A:
应该与重量有关,要是普通的接收和舵机的重量会比较重,放到小的电动机上会太重了,不用电调就不能调整电机的转速,变成只有开关量对电动机的飞行调整就不是那么的方便了。

网友B:
得不偿失 标准接收机、电池、。。。。都太重了 除非你选用大电机
大容量大放电电流电池(会很重)费用并不比买超小接收等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