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请问知道哪里能找到Futaba吊绳吗?

楼主(2004-02-06):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2/05 08:34pm 编辑]

就是挂脖子的那条,Futaba原装绳
请问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吗?谢谢

网友(2004-03-19):

找不着,要买好几十一根呢,花2块钱买根背包带,还是可以调节长度的,一样好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qm2004/03/18 05:59pm 发表的内容:
找不着,要买好几十一根呢,花2块钱买根背包带,还是可以调节长度的,一样好用。
呵呵~~我就是这么用,以前4VF就用好点的手机挂绳。
换了FF9就找个好点的背包带~~
嘿嘿,经济实惠

网友:

是的,原装的好象不止才几十吧?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