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舵机无法回位

楼主(2004-02-06):
一直来都发现,控制方向的
舵机
有时候居然会操纵过程中,卡在靠近最大行程附近的位置,同时舵机发出吱吱的声音。关掉电源再启动则回复正常,不知道是何原因?这样飞让我心惊胆战的。。。。,请各位老大指点原因何在?

网友A:
打开舵机检查下齿轮

楼主:
好的,我试看看。

网友B:
不行就换一个吧!

网友C:
用的什么设备?尤其是接收机。距离多远会这样?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2/07 01:24am 编辑]
接收是GWSR6B 舵机也是 发射JR3810 和距离好像没关系 因为有时候很近也会发生
对了,手机接电话的时候舵机也会乱动的。

网友C:
我一开始用飞高接收机就这样,后来换回原配的接收机就好了。

网友D:
哈哈 经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