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发射机上有个奇怪的东西

楼主(2004-02-06):
两个摇杆间,有个长方形突出物,上面有个圆孔,可旋转,是什么东西?

网友:

是不是背带的挂口

网友:

吊绳的挂口呀
怎么我的翼龙的挂口不能旋转,你的可以旋转的?

楼主:

要用点力,还可以拔出来。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yldesert在 2004/02/12 08:5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庄庆赓2004/02/06 11:49am 发表的内容:
两个摇杆间,有个长方形突出物,上面有个圆孔,可旋转,是什么东西?
那是用来系吊带的。
在通道数多的情况下,双手既要握住摇控器又要拨动摇杆、按钮等,很费神费力的。
有了吊带,将摇控器挂在胸前就可以解放出几个手指。
不过厂家一般不会配吊带的,并且四通道以内的摇控器都用不上它。
我昨天买了架翼龙,就自己动手在摇控器上面系上手机吊带,感觉不错哦:)
当然也可以用证件吊带,效果也很好,感觉挺专业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