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风雨那见彩虹---小飞机

楼主(2004-02-07):
哈哈,都PS过啦

网友:

能给介绍以下动力系统吗?
是啥电动机?几比几的齿轮?电动机上白色的管状物是啥?螺旋桨的尺寸?啥电池?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iverpool0在 2004/02/09 00:35am 编辑]

你的电机.轴承.齿轮是不是都是四驱车的?是啥螺旋桨?啥接受机?啥舵机?

网友:

不错不错!
我也可找些四驱零件装架飞机

网友:

这机我测试飞行了好多次了,还不错呵呵
匿名

不经风雨那见彩虹---小飞机

我想搞个    你的是180的电机?  要多少钱
好飞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69272004/02/06 06:21p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2/2004261818270.jpg)
(photo.5imx.com/up/0402/2004261818520.jpg)
(photo.5imx.com/up/0402/2004261819300.jpg)
(photo.5imx.com/up/0402/2004261820510.jpg)
...
请问你用多大的桨,什么牌子的

网友:

桨的数据不明,原来是用在初级橡筋动力飞机上的。不过,这个桨是老产品了,做工和效率比现在的初级橡筋动力用螺旋桨好多了。可能是以早年上海“翼风”出的产品。动力是“火鸟200”上的180电机,减速齿轮、轴、轴承是用四驱车的零件做的。在这里给个建议你。可以考虑用舱身仿真橡筋动力飞机“空中轿车”的螺旋桨来制作动力组,不过,恐怕要加大减速比(现在我用的减速比是1:2.33)。或者你有超小型设备,可以直接在“空中轿车”上将其改造成RC模型。

网友:

我就说象飞猫兄的机机啊~~原来还真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