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是这样飞丢的……

楼主(2003-05-28):
火鸟严格讲是一种动力滑翔机。火鸟使用的二通道的设备,只能控制电动机和方向舵。因此其动力主要起爬升和维持高度用。由于使用方向舵转弯(没有副翼),故转弯的半径较大,反应迟钝。由于火鸟没有升降操纵系统,其平飞主要依赖电机拉力与机翼升力的平衡。所以火鸟要维持平飞其技巧主要是在油门与方向的配合上,但一般新手掌握不了这一特性,飞机升空后大多呈波状飞行,动力过大飞机就爬升,动力过小飞机就俯冲,这样一来一去操纵者往往顾及不到飞机航向的控制。飞机一下子就飞远了。而一旦飞远了就更看不清姿态了,也就更不容易控制了。而其间最严重的问题是初学者对风向不敏感,又不能很好地控制飞机的方向,必然造成飞机在操纵过程中顺风飘扬,当发现飞机飞远时往往是在下风处,一方面由于飞机飞远看不清姿态而不能保持正确的航向顶风飞回来(有时甚至连头朝哪里都分不清),另一方面由于电动飞机的另一个特别是飞行初其电力充足,模型拉力比较大,而到了飞行后期由于电力的无序消耗,动力明显下降,而这时飞机在下风处,正是你需要动力顶风飞回来的时候却没有力量飞回来了,这样飞机就越飞越远,再加上火鸟机翼有很强的安定性,在失去控制后还能自动保持滑翔,甚至遇到上升气流还会越飞越高,直至飞出你的视线……拜拜啦!
其实控制得好火鸟是不会飞丢的,那就是你必须:
1、保证电池有充足的电力,飞完一个起落后哪怕电池还有电也不要盲目飞第二个起落。所以想飞得爽就得多准备几组电池了,而且必须事先充足电!
2、起飞前清楚地了解向风!一定要保证顶风起飞!起飞后努力向上风处飞,飞远点也无所谓,反正它还会顺风飘回来的。一旦飞机顺风飘过自己头顶就迅速转弯,当发现顶风飞不动时就要果断地考虑降落了。
3、掌握油门的技巧,在空中切不可猛推或猛收油门,特别是起飞初期,当飞机爬升到一定高度后,要缓缓地收油门,并注意观察飞机姿态,随着油门的逐渐收小,飞机的爬升角也会逐渐减小,当飞机呈水平姿态时要保持好油门,并开始进行转弯。如果飞机呈波状飞行时要注意在飞机进入波底时及时推油门加速,当机头抬起后要及时收油,这样这可以将飞机从波状飞行中改出!千万记住,平飞是控制飞机的前提,如果你不能控制飞机平飞,也谈不上对飞机的操纵!
以上只是基本的操纵,但只有掌握了基本操纵后你才能发挥其它的操纵技巧,这样你的火鸟就不会飞丢了。总之火鸟属于滑翔机,只能按滑翔机的要求来飞,不要苛求其飞出什么特技的动作!

网友:

写得好!值得推荐~!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3/05/27 06:56pm 发表的内容:
火鸟严格讲是一种动力滑翔机。火鸟使用的二通道的设备,只能控制电动机和方向舵。因此其动力主要起爬升和维持高度用。由于使用方向舵转弯(没有副翼),故转弯的半径较大,反应迟钝。由于火鸟没有升降操纵系统, ...
兄弟你辛苦啦——以后继续

网友:

写的好,我要好好学习,认真想想电动飞机该怎么玩!

网友:

我刚买了几架!这下可以用上了!

网友:

财神,油动飞机你都飞的起来,电动的小菜把!

网友:

呵呵,难说,不过我有固定翼的经验,所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糖果在 2003/05/30 08:51am 编辑]

我昨天下午去飞了火鸟,起落了三次!飞的都不正常,情况跟shjmap说的一样。
反应迟钝、不能保持平衡、非常容易就飞远了!差一点就回不来了!要大场地,不是一般大,很大才行。只好星期日去大500*500的草地了。

网友:

飞时不知是我操作的不好,还是飞机本身就偏左,老是在左方打螺旋!真是怕怕!
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是不是飞机本身方向就偏了?

网友:

呵呵 !飞机不好开呀!

网友:

我决定改改珍珠港的遥控器,用我的FF9!

网友:

下面引用由糖果2003/05/30 08:55am 发表的内容:
飞时不知是我操作的不好,还是飞机本身就偏左,老是在左方打螺旋!真是怕怕!
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是不是飞机本身方向就偏了?
尾舵的微调向右调就OK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gyyj在 2003/06/13 06:14pm 编辑]

告诉大家我的经验:在V尾两舵角片下方和尾轮固定螺丝间用橡皮筋拉一下,这样舵面就有一个向下的力(原来仅靠V尾材料弹性),转向性能会提高。
我飞跑过一次,翻了2座山头,找了一个多小时,命好找回了,不是心疼机机,那是二手180元买的,心疼的是刚买1天的TCL1300充电池啊!所以风大就忍忍别飞!
有朋友采用进入螺旋迫降的方法防止飞丢,我试过一次,因为飞得太高了,有意死打舵将机机进入螺旋后,掉到1、2百米的时候竟改不出,眼睁睁看着机机象石头般旋转着掉下来。所以最好别进入深度螺旋(就是头垂直向下,翼沿机身轴向旋转姿态),用左舵进左旋-->右舵改出进右旋,轮流进行来迫降要稳阵得多。
不过此方法还算捞回了尸骸,运气好的话,只会机头裂开,马达缩进鸟肚子,螺旋桨脱落而已(我的就这样),没有飞丢那么心痛!

网友:

下面引用由sgyyj2003/06/13 06:10pm 发表的内容:
告诉大家我的经验:在V尾两舵角片下方和尾轮固定螺丝间用橡皮筋拉一下,这样舵面就有一个向下的力(原来仅靠V尾材料弹性),转向性能会提高。
我飞跑过一次,翻了2座山头,找了一个多小时,命好找回了,不是心 ...
   火鸟的舵面本来就是有橡皮筋的啊?!另我的进入螺旋很容易改出,只要反向打舵就行了。

网友:

各位!这篇文章是转贴的!这文章是5irc论坛里一个叫MAP的前辈写给我的!是当时他回复我的提问“火鸟是怎么飞丢的?”这位MAP模友是个行家,而且人耿直,对我的每次提问,都讲解得非常详细,多半还有图解。
发帖这位兄弟!转帖你就写个“转载”嘛!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问号2003/06/14 01:58pm 发表的内容:
各位!这篇文章是转贴的!这文章是5irc论坛里一个叫MAP的前辈写给我的!是当时他回复我的提问“火鸟是怎么飞丢的?”这位MAP模友是个行家,而且人耿直,对我的每次提问,都讲解得非常详细,多半还有图解。
发帖 ...
没关系的,本来就是交流嘛,有用就好三~!

网友:

我今天试飞了V型翼的飞机,是容易飞丢,不过也有对策:
1、飞的时候注意迎风的时候收马力
2、顺风的时候马上调整方向,推马力,尽量象自己方向飞
3、螺旋下降,但是要注意,在一定高度的时候改出,不然就撞地球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乐乐小新2003/06/14 05:41pm 发表的内容:
没关系的,本来就是交流嘛,有用就好三~!
也没什么,主要我对MAP前辈印象比较好。

网友:

新手用火鸟很不错,这帖子要顶一顶!

网友(2003-07-01):

[这个贴子最后由mosquito在 2003/06/30 09:3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小问号2003/06/14 01:58pm 发表的内容:
各位!这篇文章是转贴的!这文章是5irc论坛里一个叫MAP的前辈写给我的!是当时他回复我的提问“火鸟是怎么飞丢的?”这位MAP模友是个行家,而且人耿直,对我的每次提问,都讲解得非常详细,多半还有图解。
发帖 ...
其实这是同一个人哦,MAP兄的确是个很不错的人。他以前QQ上就叫shjmap这个名字,所以应该是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