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固定翼一般用什么电机,我要去定做几个,还有人想定做吗?

楼主(2004-02-09):
这几天联系了厂家,想去定做一部分电机,几个样品很快就出来了.
在这里想问一下大家一般对什么电机感兴趣,或者说你用的模型小机(小车或者小船)使用什么电机。
如果能定做的就一起做了,量大能便宜一些吧我想。
我已经定了550,550加长型,370(365),540这几个型号,大家一般对什么有兴趣呢?
请跟贴吧。
你也可以发到我的邮箱:shoelove@163.com

网友:

如果数量不大的话,定做的价格应该比买成品的贵很多吧

网友:

要是有小电直的尾电机就好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ouzhenzhong2004/02/09 12:56pm 发表的内容:
要是有小电直的尾电机就好了。
谢谢,我想你所说的尾电机的参数是多少?比如转速,电压,型号等?
或者你给我一个网页连接好吗?
我去看一下

最好能给我这类电机的型号和指标

网友:

我是初如门的。哪知道那么详细的资料,只是我的雷鸟电直经常坏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