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玩电动模型都用什么接受机啊(applewong请进)

楼主(2004-02-09):
请问大家玩电动模型都用什么接受机啊,我的设备是FF6,
原配的接受机玩电动太重,请大家给小弟推荐几款,有经验
的朋友能不能开个专题介绍一下,applewong兄有没有什么
高见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4/02/09 11:24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大家玩电动模型都用什么接受机啊,我的设备是FF6,
原配的接受机玩电动太重,请大家给小弟推荐几款,有经验
的朋友能不能开个专题介绍一下,applewong兄有没有什么
高见啊
我个人意见:觉得自己运气好的话可买飞高(性架比不错),买回来没事就没事了;觉得自己运气不好的话可买GWS,FUTABA-R114F等等。

网友:

我用的是蚊子那里卖的GWS R6N,不错,8克。

网友:

偶用飞高6通。。一般那里容易出问题?applewong老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pplewong在 2004/02/09 05:33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2/09 04:55pm 发表的内容:
偶用飞高6通。。一般那里容易出问题?applewong老兄
用在油动不会有什么问题,用在电动上又是会出现跳陀(换上FUTABA后症状消失)

楼主:

FUTABA-R114F大概要多少钱啊???

楼主:

还有,我如果买一个GW/R-6NII,原来FF6的晶体(40.790M)是不
是还可以用,如果不能用,我要重新买一对晶体,还是单买接收机的
晶体就可以了。如果要买一对的话,那我就可以买40M的其他频率的,
这样就可以多一个频率,后来也可以把他用在油动上(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4/02/09 06:10pm 发表的内容:
还有,我如果买一个GW/R-6NII,原来FF6的晶体(40.790M)是不
是还可以用,如果不能用,我要重新买一对晶体,还是单买接收机的
晶体就可以了。如果要买一对的话,那我就可以买40M的其他频率的,
这样就可以多一 ...
接收机的晶体要重买,发射机的不用!如是飞高的,两个晶体都不用再买了!

楼主:

好像飞高的是如果买40M的,所有40M遥控器的都可以控制,这样玩起来
岂不是很不方便,万一有一位模友的是40M的,那就没的玩了。买一个
晶体也挺贵的,要60大元

网友:

我用的是FUTABA、GWS、飞高。

楼主:

rm696你的接受机很多吗,不过我马上也会有两个了,不知道GW/R-6NII接受距离是多少米

网友:

GW/R-6NII接受距离不少于600米(空中距离,和futaba 4yf配套)

楼主:

GW/R-6NII我查过了,只有300公尺的遥控距离,我的遥控是FF6,  wzh
你的4yf怎么控制 GW/R-6NII 太浪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