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手机充电器来充锂电

楼主(2004-02-10):
请问大家,可不可以用手机充电器来充锂电,那位朋友有方案,提供一个给小弟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4/02/09 05:11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大家,可不可以用手机充电器来充锂电,那位朋友有方案,提供一个给小弟啊
当然可以拉,不比几百块的充电器差,和几百块的充电器比只有三个缺点:
1,有点难找,要早期爱立信388,398的才好用,空载14。XX伏。
2,充电电流只有0。3a,冲得慢点。
3,只能充7。4v的。

网友:

嗯。,俺就用的手机充电器。。还不错。motorola 8700用。

网友:

千万别忘了把你的充电器加一个保护电路,手机电池锂可以得到。

楼主:

谢谢大家,我有一个nokia的充电器,不知道可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