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T板

楼主(2004-02-11):
各位,你们用的KT板在阳光下会变形吗?

网友:

我看老外的KT板好象没有外面的一层塑料皮???.......

网友:

阳光下变形,没试过……别太过分的晒应该没问题吧,如果再加上加强条,就没什么事了。
KT板上有一层光滑的塑料皮,揭下去不就成没皮的了吗?就是强度下来了……

楼主:

阳光下变形快得很,5秒钟以内就会明显面向太阳弯曲,塑料皮不可能完全撕下。如何拿来做飞机?

网友:

KT板有蒙皮和不蒙皮之分,家具城和广告公司卖的一般有蒙皮,文具用品商店卖的没有蒙皮,我个人喜欢用没有蒙皮的。

楼主:

哦,这样。明天去问问!文具用品商店也叫KT板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28788bj在 2004/02/11 09:39am 编辑]

KT板预热会变形的,一般外面卖的都有膜 但有一种极易播下此膜。

网友:

偶的都带膜。而且膜不粘泡沫胶。。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28788bj在 2004/02/11 12:49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2/11 09:50am 发表的内容:
偶的都带膜。而且膜不粘泡沫胶。。
好是啊!可以用502粘了。我试过的加个木条再没有膜的结面上。

网友:

下面引用由turbo9112004/02/10 11:04pm 发表的内容:
哦,这样。明天去问问!文具用品商店也叫KT板吗?
吹塑板

网友:

可是吹塑板有3-5MM的吗?好像只有1MM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fandatou2004/02/14 05:21pm 发表的内容:
可是吹塑板有3-5MM的吗?好像只有1MM的
当然,我用的就是5mm的,没见过3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