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模型的改装?

楼主(2003-05-28):
我现在有一抬猎鹰电动滑翔机,是两个电动机的那种,我感到特难控制(只有通过让一个发动机停转来控制方向,也没有升降控制)。
我现在买了Futaba的FF9,想把我的猎鹰改一下,让它有升降控制,同时把接收机换为有混控板。我的方案是这样:
买一块带混控板的接收机,用来控制方向,然后加一个舵机控制升降。可以实现吗?
我只飞过三次猎鹰,希望能帮助我。
先谢了

网友:

不是吧!!用FF9遥控猎鹰,杀麻雀用恐龙刀!!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5/27 10:34pm 发表的内容:
我现在有一抬猎鹰电动滑翔机,是两个电动机的那种,我感到特难控制(只有通过让一个发动机停转来控制方向,也没有升降控制)。
我现在买了Futaba的FF9,想把我的猎鹰改一下,让它有升降控制,同时把接收机换为有 ...
兄弟 你也太....用F-99来飞?我晕   还是买其它中级的来飞吧

楼主:

我现在有猎鹰了,我想自己改装着玩,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_^。
当然我的FF9买来可不是为了飞这个猎鹰的。我打算用来飞高级一点的。但是我现在方便去的地方很小,估计我的技术只能飞电动的,能否给我推荐一个好一点的电动飞机。谢谢。

网友:

模拟器-->猎鹰-->珍珠港或J3-->云舞者-->其他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5/28 09:26am 发表的内容:
我现在有猎鹰了,我想自己改装着玩,所以才有这样的想法。^_^。
当然我的FF9买来可不是为了飞这个猎鹰的。我打算用来飞高级一点的。但是我现在方便去的地方很小,估计我的技术只能飞电动的,能否给我推荐一个好 ...
以下两款京商模型都挺不错的,上手容易,好飞。
京商的EP CESSNA 180

京商的EP FERIAS M29

网友:

我走过的路线-->油动固定翼--->模拟器-->油动直升机-->模拟器-->油动直升机+珍珠港

网友:

先J-3吧!三通道,速度慢。很容易上手。
接下来再试试珍珠港好了。:)

网友:

请问斑竹 京商的EP CESSNA 180哪里可以买到,空机+电动机多少钱 ?

网友:

下面引用由onion2003/05/29 08:53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斑竹 京商的EP CESSNA 180哪里可以买到,空机+电动机多少钱 ?
要300米  高安、广龙都有卖

楼主:

看来我要跟成都小财神玩的一样了,
因为我附近没有比较大的地方,买车的计划是在明年,所以先在这么小的地方玩一下电动的(毕竟危险小些),然后再玩油动直升机。
我的打算如何?

网友:

呵呵,你的选择基本上比较正确,其实应该是先学油动直升机,这样以后飞什么都不怕了!这样的好处还有一个就是不会因为飞其他模型而飞坏了手。

楼主:

我也想先学油动直升机了,但是感到一点经验没有的话,摔机的费用比较高,^_^。
毕竟赚钱不容易呀。

网友:

玩模型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了,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