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一个切KT板V槽刀.

楼主(2004-02-13):
切割角度.深度可调.
使用效果不理想.原因如下:1固定刀片架太短.固定不牢.2两刀片不平行.角度不对.
明天再做一个.

网友:

v型槽。。嗯嗯。好干吗?

网友:

切割舵面的连接处的吧?我也想做个类似的东西,KT板材料确实不好放铰链

网友:

切KT板用裁纸刀不就可以了。这东西咋用?

网友:

做的好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rabbit782004/02/13 11:09am 发表的内容:
切割舵面的连接处的吧?我也想做个类似的东西,KT板材料确实不好放铰链
放铰链好!而且虚位少,耐用!
开始我也用透明胶带,试过铰链后发觉很好!就是需要粘,不象胶带即粘即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2/13 12:46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sgyyj2004/02/13 11:41am 发表的内容:
放铰链好!而且虚位少,耐用!
开始我也用透明胶带,试过铰链后发觉很好!就是需要粘,不象胶带即粘即用。
哪里买的铰链
我也想用铰链,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

好东西呀!不过我都习惯用刀切了,嘿嘿!

[ Last edited by szc on 2004-9-27 at 19:09 ]

网友(2004-09-27):
好铁
顶上来
简单的铰链,可以用相机胶片代替哦

网友:
这个东西拿来做KT蒙皮的机翼或者飞翼之类的东西最有用,可以很快的开不同深度和角度的V槽。弯折KT板成为所需要的理想形状

网友:
刀架太软了,刀片很容易变型,切出来怕是不直.

网友:
人类为什么高级
就是因为他们会创造和使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