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佳宝电直上的所有电子设备(包括舵机)可以用来飞小电固吗(如翼龙)?

楼主(2004-02-14):
请问佳宝电直上的所有电子设备(包括舵机)可以用来飞小电固吗(如翼龙)?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固定翼需要陀螺仪吗?
翼农的 380马达电流肯定比较大,不知佳宝的 4合1板挺不挺得住?
还有个问题:
以下是我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请高手指教!
1、三通=调速、尾舵、机翼上的舵(不好意思,不知其学名)
2、四通=调速、尾舵、机翼上的左舵、右舵
3、五通=四通+机轮收放

网友:

固定翼一般都不需要陀螺仪
一般来说
1、三通=调速、水平尾翼、垂直尾翼或调速、水平尾翼、副翼(就是你说的机翼上的舵)
2、四通=调速、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副翼
3、五通=四通+机轮收放

网友:

在今年第一期的《航空模型》上介绍,将PG-03微型陀螺装在小电动飞机上,可以增强在大风中的稳定,今天或明天我打算试下。

楼主:

多谢,多谢。
飞机的副翼一般都是用一个舵机控制吗?
那就是左、右副翼的角度一直一样咯,
有没有分别控制左、右副翼的呀。

网友:

有啊,有用2个舵机实现襟副翼联动的,不过要5通的设备,小电动一个就够了

楼主:

联动的话那左右副翼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还是分别向上下运动?

楼主:

联动的话那左右副翼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还是分别向上下运动呢?

网友:

打副翼是一上一下,放襟翼是两边同时向下

网友:

不可以飞固定翼因为本来就是直机版的,打开电池盖就可以看到连转换开关的扳手都没焊

网友:

下面引用由ttlong2004/03/09 03:53pm 发表的内容:
不可以飞固定翼因为本来就是直机版的,打开电池盖就可以看到连转换开关的扳手都没焊
只要有两个舵机能控制,就能飞固定翼。我们这边就有人用飞达设备飞固定翼。思路不要太死。

网友:

但有一个问题要注意一下,微电直通常不会飞出摇控者半径15米外,再次的接收机也不会出多大问题;但固定翼就大多了,有人就用过雷鸟的设备来飞固定翼结果因为掉信号摔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