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天上的鱼一起飞KT板小电动!

楼主(2004-02-15):
我自制的小GEEBEE ,超越技研的动力组7.4V1800MHA锂电。

天上的鱼兄弟两个在调试飞机!

网友:

为什么这搞得这么漂亮,我得,555

网友:

哈哈!给我曝光啦,谢谢!!!

网友:

说一下配置吧,大家都很关心呀.还有机机的主要数据呀,不要那么抠门呀

网友:

好羡慕啊

网友:

吉比吉比吉比吉比吉比....吉比吉比吉比吉比吉比
                    *^_^*

网友:

做得好~~
吊的爽不~

楼主:

GEEBEE,全长830mm,翼展820mm,KT板4mm厚,全重290g,超越技研动力组(6.6:1).GWS1365桨,超越技研7.4V1800mHA锂电.GWS5.4g 和6g舵机,BLUEARROW 72M FM 5通道微型接收机,GWS ISC50E电调(经过天上的鱼改过后,能承受20A电流),

网友:

请问290克是空机重,还是包括设备的呀!
我的飞机总重大概要430克,用GWS350C,配1080的桨飞不起来。换大一些的桨会好吗?

楼主:

全机包括设备290g

网友:

4MM的KT板强度怎么样呀?我用的6MM的感觉还是不结实……

网友:

4MM的KT板强度怎么样呀?我用的6MM的感觉还是不结实……
空机重多少量过吗?谢谢

楼主:

我是用4*8的轻木加强的,强度绝对没有问题,但是阻力大了一点,但不影响飞行

网友:

nj-f3a
主翼粘好了吗?

网友:

哦,那应该是很结实了……

网友:

恭喜!恭喜!漂亮哦,飞得怎样?写一下经过啦.

网友:

接收机用的怎样,和GWS的有一拼吗?

楼主:

GWS的接收机没有用过,我这种接收机是在南京的意达模型店买的,效果还不错,没有发现有调舵的现象。

网友:

掉的起吗?

楼主:

很容易吊, 不过平螺旋更好作。

网友A:
用了些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