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关于翼龙的问题

楼主(2004-02-16):
翼龙可不可以用T4VF遥控啊?
如果可以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有不带遥控的翼龙卖的么?
还有翼龙的
电池
实际飞行时间
有没有更好的替代电池,价格,如何购买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用4VF
调整就是看看正反舵吧
翼龙有空机出售
飞行时间根据个人飞行习惯不同,全动力估计10分吧
其他镍氢电池或离电都可以,主要看放电性能

网友B:
如果用4VF的话,由于3003舵机的体积和重心原因,3003舵机和电池都只能放在机舱外,如图
我觉得买翼龙还是买套机合算,一个空机299,全配置也只要499,多200元买一套3通道设备含2个微舵含小型接收机还送机翼,翼龙的设备相对于它的价格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多谢两位大虾的指点!!!!!
另外俺决定向test桶子学习把飞机加固得跟坦克似滴,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