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E问题

楼主(2004-02-17):
[这个贴子最后由szc在 2004/02/17 02:26pm 编辑]

我今天联系了一下当地的包装厂家,有一家做珍珠棉EPE的,5CM厚度,但是我不知道EPE跟EPP到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EPE也能做飞机吗???EPE折弯了也一样的容易反弹回原来状态吗???

网友:

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啦,你那有货的话,看它质量重不,不重耐摔是最好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2/17 02:24pm 发表的内容:
我今天联系了一下当地的包装厂家,有一家做珍珠棉EPE的,5CM厚度,但是我不知道EPE跟EPP到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EPE也能做飞机吗???EPE折弯了也一样的容易反弹回原来状态吗???
其实不用问是不是EPP,EPE,只要觉得是你想要的材料就行了!

网友:

applewong说的在理

楼主:

呵呵,我就是不知道EPE会不会太重了,厂家不让散卖,一买就要买一大困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2/17 02:24pm 发表的内容:
我今天联系了一下当地的包装厂家,有一家做珍珠棉EPE的,5CM厚度,但是我不知道EPE跟EPP到底最大的区别是什么?EPE也能做飞机吗???EPE折弯了也一样的容易反弹回原来状态吗???
5CM??  太厚了吧?做机身也不用这么厚啊!!   5MM还差不多。

楼主:

sorry 写错了,^_^
5MM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2/17 09:39pm 编辑]

我觉得EPE的韧性其实比EPP好。

网友:

如果还有3MM就更好了,用来做主翼的蒙皮。

楼主:

有,规格是0.5MM~60MM厂家的数据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2/17 09:38p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EPE的韧性其实比EPP好。
是啊,但重要的是硬度比EPP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