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380电机直驱做3D机怎样?

楼主(2004-02-18):
[这个贴子最后由test在 2004/02/17 05:20pm 编辑]
请教:380
电机
直驱做3D机怎样?与350或370在动力、重量、飞机大小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还没发现哪一种普通的380直驱可玩3D。除非无刷的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shjmap在 2004/02/17 05:35pm 编辑]
基本不可能!电机的功率肯定赶不上相同重量内燃机的功率,而电机的优势就在于高的效率或称功率因素,但这些必须通过减速后才得以实现。通过减速后不仅可以提高桨的效率,同时可获得大的扭矩,而这对3D机来说是绝对重要的前提条件。

网友C:
380无刷能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