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楼主(2003-05-30):
[这个贴子最后由rm696在 2003/05/30 00:47am 编辑]

空中的轻舞飞扬(T3D CAP)130级的电动3D机

动力系统:GWS ISP-A组
桨:GWS 1047
舵机:GWS PICO或STD 三个
电子调速器:GWS ICS50
接收机:10g以下四动或六动
电池:7.4V700mah 锂电池组(伸泰技研)
该机全重:135-145g
飞行时间:30分钟
升降舵为全动式

T3D CAP制作说明

轻木条,用白乳胶均匀涂上薄薄的一层,然后放进机身的凹槽内,用以加强机身强度,固定电动机的硬木条也以同种方式处理。另外请注意把轻木条放进凹槽内后要预留1mm——2mm的空间,以便放置电源线、设备线。

电子调速器、电源线等线路整理,为减轻重量,请竟量将线路缩短。

机身机翼沟槽与机翼均匀涂上薄薄的白乳胶。
粘合机翼与机身部分,请注意水平及左右对称。
对机翼的副翼舵面要用细胶带黏貼加以保护,但要注意上下摆动灵活。
在机翼离中心前缘50mm处,用胶带黏貼延伸至下面补强机翼。

使用白乳胶黏合2mm碳纤棒,在加以双面胶覆盖。安装全动水平尾翼至机身孔位,并注意水平尾翼与机翼保持水平。

组装方向舵,用刀在垂直尾翼和方向舵上划出沟槽后,在合页片上涂上少许AB胶,对齐中心线放置。

舵机与拉杆安置,用拉杆穿过塑料软管,轻点瞬间胶固定在机身上,避免拉杆虚位。

舵机的安装

完成图

网友: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这飞机可以吊机?

网友: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看那录像,比油机吊得爽呀!!!

楼主: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比油动3D机飞行时间还要长喔..............嘿嘿嘿

网友: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只是那锂电难配!

网友: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哪里可买.多少银子?用手机700mah锂电行吗?

楼主: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下面引用由xuzn2003/06/01 08:45pm 发表的内容:
哪里可买.多少银子?用手机700mah锂电行吗?
兄弟  这机机要到台湾订购,至于大多数手机的锂电是不能用在这类模型上的,因为电池本身的内阻过大。

网友: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师兄我在飞扬处购得GWS双翼室内机一架我用两块700mah锂电,测得整机最大电流约1.5A飞行时还要小些估计在2c以内.如果该机电流不大於1.4A应该是可以用的吧?

网友: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我已试过500MA和600MA的锂电,可用但动力明显不足,横滚等动作勉强可做,但悬停就不行,电池和电机严重发热。

网友: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看不见呀。
请问斑竹你的图形服务器在哪里呀,是159开头的IP地址,不是中国的呀

楼主: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6/07 09:28pm 发表的内容:
看不见呀。
请问斑竹你的图形服务器在哪里呀,是159开头的IP地址,不是中国的呀
兄弟  我是用5IRC论坛的连接地址   这几天那网站服务器有问题,不能连接。过两天我会把图直接贴在这里喔

网友: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图还是看不到,什么时候再贴?

网友(2003-10-15):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动力系统:GWS ISP-A组
桨:GWS 1047
舵机:GWS PICO或STD 三个
电子调速器:GWS ICS50
接收机:10g以下四动或六动
电池:7.4V700mah 锂电池组(伸泰技研)
该机全重:135-145g
动力系统:GWS ISP-A组 桨:GWS 1047 在7.2v就能达到129克拉力,但飞机重量最低135克,怎么会能悬停呢,是飞机实际比较轻,还是动力组的拉力大了呢?

网友: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可能是电机调整过进角,马力比标称数据大。还有动力是7.4v的,大部分时间电压要
高于7.2v。

网友:
伸泰科技 电动130 3D机组装说明

陆大哥。爽啊。经不经摔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