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角翼的控制

楼主(2004-02-18):
三角翼都只有两个副翼,如何控制升降,转弯等?
舵机
如何设定?要混控吗?谢

网友A:
当然要混控了,如果比较高级的遥控器,就不用了。
一个舵机控制一个副翼
2个副翼同时向上或向下动作,就完成飞机的升或降
2个副翼差动(一个上一个下),机身就倾斜,再拉升舵飞机就转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