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电固,那大家来说说电池吧!

楼主(2004-02-19):
请教大家,:
1、在翼龙上自己用 7颗 5号充电电池做电源可不可行?
2、在易趣上看到充电电池好便宜呀,一节次世代 1800才9块,号称三洋原装 2100也才15,
就是不知这些电池性能怎么样,能否承受大电流放电?
3、翼龙原配充电器的电压 是否比一般零售的普通充电器高很多呀,是否有自动断电功能?
能否用普通充电器给翼龙电池充电呢?
4、自己做电池组是不是要把电池一个个焊在一起? 外面那层包的塑料模是怎么做的?
请大家畅所欲言!
如果以上问题能解决,那广大翼龙飞友可有福了,

网友:

hehe ,太重啊,你还不如背个核电站

网友:

外面可以用热缩管套进去然后再用风筒吹,我说的对不对啊?各位老大

楼主:

哪里能买那么粗的热缩管呢?
重量应该还好吧,原配电大概就 150G(见论坛以前帖子),用 5号大概也就
(单颗三洋2100重量)28×7=196G,做出来应该不会超过 220G的。
增加 70G对翼龙应该可以承受的吧。

网友:

1.我觉得可以飞,只是重量加大太多。飞行性能会很差,虽然容量大了,飞行时间也不会增长太多,便宜的7号电池也很多,多做几组不就行了。
2.这个要具体测试了,听说次世代的电池好象还可以吧。三洋的如果是真的应该不错。
3.充电器还没见过,不清楚就不擅自答复。用普通电源是可以冲的,但要注意不要过冲。
4.外面的塑料膜是热缩的,到电工商店应该有卖的,套上后用电吹风一吹就OK。

楼主:

肯定可以用普通充电器冲翼龙电池吗?
那电池可是7节串连的,
一般充电器电压我觉得不太够呀?

网友:

普通充电器可以,电压要大于10v ,12v500ma的直流电源就很好,翼龙电池充足电9.6v。此时带电池找银石,5元一节

楼主:

普通充电器电压是 2.4V 的吧,怎么够呢?

网友:

放到翼龙上面,放电电流需要10安培以上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一般电池达不到这个放电标准吗?
那原装电池怎么能达到呢,而且也不是很贵呀?

楼主:

看来大家比较关注锂电啊。
不过还是镍氢成熟、价格便宜
镍氢使用不当会爆炸吗?

网友:

当然会的,电池过充时,

楼主:

喔,

网友: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2/19 02:35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意思是说一般电池达不到这个放电标准吗?
那原装电池怎么能达到呢,而且也不是很贵呀?
哈哈,我只是插个话提供一个参数给你而已哦

楼主:

不知次世代等普通电池能不能达到这个放电标准。
不过看他原装的也不是很高级嘛,看来还是有希望的。
看到商城那 2600的锂电,口水都块流出来了,哈哈,可惜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