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飞行!火鸟400

楼主(2003-05-30):
[这个贴子最后由糖果在 2003/05/30 05:33pm 编辑]

      朋友那着已经买回两天的火鸟400,来到我公司楼下了一个大草场,这里有大约300*500的面积,我们准备了三块火鸟的动力电池,想:“今天一人最少要飞上两圈吧!”

 准备:

装好机翼,上好动力电池和遥控器电池。这时手都有一点发抖  。我俩很快就把飞机和遥控器准备好了
!我拉开天线,天线头上有一条红丝条,只有一点点飘动。现在已经是傍晚6:30分了,草地边就是一
个高档小区,我们走到了场地中心。朋友那着飞机走了离我50米左右,我们按照说明书中写的先试一
试遥控器是否可以控制飞机。我推动油门,朋友做手势表示可以。朋友吧飞机放在草场中的水泥地上
,看一看可不可以滑行起飞。我知道这很难飞的上去,但没有想到它不走直线,碰到了机头。  可能是
机轮不正吧!我也不知是为什么?

起飞:

我们重新来到草地上,对着风向,我对朋友说准备好了!他做出要将飞机丢出的动作,我很激动也就
没有说什么。  我将油门微调打到最高、油门推到最大,电机的声音很大!朋友作出了几次最抛出的准
备动作, 这时我的头脑一遍空白  ,先开始想的都不知道了。我的大姆指一直将油门推在最大的位置。
朋友叫一了声起飞了!我看着火鸟以大于60度的角度离开了朋友的手,这时我以知道飞不上去了!火
鸟上了不到1米就急速掉了下来,这时的飞机就像是石头一样,摔到了草地上!我跑到飞机旁,看了看
,没事!再来 。不用我说我朋友也知道是为什为了!我走开后还是对朋友说了一句:“带一点点角度
就可以了! ”他点了点头笑了一下,我也笑了笑!这时就不太紧张了。我们又开始了一次起飞,很不
幸!第二次起飞我忘了打油门到最大,所以结果与第一次相同,这次看到了飞机有一点点滑翔的味道

飞上去了!

第三次,朋友说是不是要跑几步!我马上同意了他的想发。我打大油门,朋友跑了几步抛出飞机,飞
机这时落的很飞,像是马上要碰到地面一样 ,我感到飞机太重了,像是飞不起来。我坚持的把油门打到
最大,忽然一下火鸟飞了起来 。直线爬升了70米远,高度大约有50米吧!我感觉很高了,这时我收了
一点油门,飞机忽然落了下来,向左边滑去。我又加油门打方向,这时的动作开始乱了    !火鸟开始飞
螺旋,我松开两手,它平了一点,还在很快的向下落,我打上油门,几秒钟后又飞了起来。但不在我
的控制中乱飞,多数是在向左打圈,直径约10米的圈。飞机已经飞的很远很高了,我怕它飞跑了,所
以关了油门。飞机一圈一圈的向地面飞来,也就几钞钟,飞机掉到离起飞的地有一百五十米远的草丛
里。朋友这时说:“还好没有飞到公路上去。”我笑了 !我俩慢慢的走到飞机掉落的地方。朋友说真
像一只无头的苍蝇。这次把机翼碰破了一点。

第二次上空

经过第一次飞上天空,我感觉很难控制这只火鸟,但我们还想再试一试。这一次大胆一点了,起飞爬
升的时间我给的更长了。总的情况与第一次一样,偏左、螺旋打圈,这次更加惊险,火鸟已经飞出了
这个大场地的围墙外了。我为了使它飞回来,加了好多次油门,也打了好多方向,但好像方向没有什
么用一样。差一点闯到了旁边球场的围网杆上 。朋友说了一句玩了!回不来了!我还在努力的控制它
希望可以向我们这里拉点,但没有多大作用,最后落到了更密的“原始森林中”我们花了20分钟才把
火鸟救  了出来!我俩满头大汗。

第三次起飞,危险!

我们这一次将起飞点向右移了50多米远。现在起飞不是问题了!天已经有一点黑了。这次飞机直线一
样向前飞了100多米,如果再向前的话就要飞到小区里去了  。我收油门,方向航一样像没有作用。飞机
在空中转了几圈,就向下落了,这时我看到,飞机下方有一五六个小孩在玩耍,他们没有注意到有飞
机飞来。我紧张起来,打小油门让它在30米的高度打转,没办法飞离那里,我怎么操作都不行。我慢
慢减小油门,飞机慢慢下落,后来掉到一棵树上,这才放心。

回家

朋友把飞机找回后,就说了两个字:“危险!”。他们算了吧!还是改天去中大五院前的草地吧!那
里是大,比这里大二倍。一个电池还没有用完!我们笑笑    的回家了!

网友:

顶,支持原创!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taa在 2003/05/30 01:17pm 编辑]

火鸟其实最好飞了,只不过你们实在太没经验了!
1、飞前要先检查遥控有无问题,不拉开天线离开火鸟几十米距离看看遥控反应是否正常;
2、检查舵面,遥控器复位,看看两个舵面是否与尾翼一致,不能有角度,否则要调整遥控器微调或调节尼龙丝长度。动方向舵看舵面运动是否自如,两个舵面角度要尽是一致;
3、起飞动力开最大,不能打舵,投掷要快速水平抛出,这样既便出现情况也可滑翔不至于失速;
4、起飞后由于桨的扭力,飞机一般会向左略拐方向,随后就会正常。先不要急于打方向,有一定高度后再打,然后油门放小。打方向也不要太快,大直径慢慢拐(初学者打太快容易螺旋下坠,更加手忙脚乱)。
  祝下次飞行顺利!!

网友:

好!我也准备飞电动飞机了,这对我的初次飞行非常有用!

楼主:

下一次一定注意!呵呵!

网友:

最好有个飞过火鸟或其他飞机的人在旁指导,这样上手很快,也能少走很多弯路,增强信心。甚至让他起飞和降落,自己先练简单的空中飞行。这样不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避免新手一上来就把飞机撞个稀烂,还没飞起来就已经进入维修状态,更不好找感觉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糖果在 2003/05/30 02:04pm 编辑]

就是,第一次的飞行感觉很最重的。星期日去看一看有没有高手可以现场指导一下。

网友:

我以前飞油动,觉得太累了,现在尝试一下电动的也不错哦!

网友:

可以想象你当时脑子里的情况——看这文章都头晕,呵呵!

网友:

哈哈,心情激动啊!

网友(2003-07-13):

我也深有体会啊
不过没你那么幸运,机头摔了个稀巴烂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钓鱼狼在 2003/07/12 05:34pm 编辑]

嘿嘿..还是俺的耐摔..记得一次菜鸟飞..失速掉下来..(这飞机也能失速.真是菜鸟中的菜鸟).轴承摔出来.安进去..继续飞..再一次..桨摔断了..多大力啊..简直就是俯冲轰炸没拉起来..飞机愣一点事儿没有..结识吧..嘿嘿..看看去..

http://www.5imx.com/cgi-bin/topi ... opic=213&show=0

..断的桨..唉..

网友:

初飞这前,最好是在FMS或是G2上练几个小时,真到不会错舵后再去飞,就会好很多的!!

网友:

FMS飞机少

网友:

下面引用由KidFores2003/07/13 07:45pm 发表的内容:
FMS飞机少
可以在网上添加啊!我现在有F3A、黑鸟甚至B2隐形轰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