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材料???EPP???

楼主(2004-02-19):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EPP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2/19 00:20am 编辑]
哈哈,今天得飞了你的KT板机。表现不错,随便做得都比我得好多了。换个动力组就可以吊啦,不过做贴地小眼镜蛇倒飞也挺爽得,起码玩油机得时候我不敢做这个动作。快发飞机照片上来,下星期来个南宁首场KT表演秀。

网友C:
NO EPP 这是硬海绵

楼主:
好的,看看拿得到数码机先,马上传!!!!!

网友D:
最好有录像哦,期待ing

楼主:
知道遥控是什么牌子吗??
看看设备是什么地方拆下来的??
马达又是哪儿借的呢???
大齿轮是录像机拆的。。。
电池。。。
好大的锂电。。2700mA/h
和5号电池的比较。。。

网友E:
好像是硬海绵。。

网友F:
好奢侈的减速组,昨天我去你那里的时候,就看见身后有一台下水满地流的录像机。

网友G(2009-01-13):
我昨天也看见这材料了,在一家装饰店里,请问这材料能做飞机么
》

网友H:
EPP成型产品的加工工艺
EPP
成型产品的加工工艺
EPP
可被加工成各种不同的形状,其成型产品的加工过程主要包括:材料载压(保压),泡沫成型,泡沫烘干定型,检验,包装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加工
EPP
之前,需要通过载压来增强原料颗粒内部的压力,以生产出密度较低的模制件。这是因为,经载压后的原料可以实现各种不同密度模制件的生产。此外,载压还能使模制件在脱模后的收缩幅度下降,表面效果更好。具体而言,载压是通过气体穿透颗粒的外壁而实现的,在此过程中,可以通过改变时间、压力、温度等参数来对载压进行调节。经载压过程后,成型产品的密度即被降低。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合模,并对模具进行预热,使模具的表面温度达到
PP
的熔点;
、进料,使原料通过料枪进入模具。
、分三步将蒸汽通入模具中:
●
蒸汽冲刷:蒸汽从上至下冲刷,以将空气排出蒸汽室,冷凝水流出。在此过程中,打开上方的蒸汽进汽阀和下方的冷凝水排放阀。
●
横向蒸汽:使蒸汽从蒸汽室的一边横扫向原料,穿透原料后到达另一边。此时关闭一边的冷凝水阀,打开蒸汽进汽阀。同时,使相对面的蒸汽进汽阀关闭,冷凝水阀打开,以使蒸汽从相反的方向喷出。如果模具内有薄的法兰,则蒸汽最好是从法兰周围穿过,以使夹在法兰里面的原料也可以得到蒸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