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保护板

楼主(2004-02-19):
在市面上买的锂聚合物
电池
都带保护板吗?(超越1800,AEK1500)?还是在冲电器带?如果电池上不带保护板怎样保证不过冲与过放?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A:
保护板手机电池锂有!

网友B:
作为动力电池,在大电流短时间下工作,为避免附加损耗,一般都不带保护板。
放电保护多由电调自身提供,只能按电池组合后的总电压提供保护值。
充电保护由充电器提供,简易充电器只提供充电电流和截止电压保护。
一般模型用动力电池因使用条件造成寿命比较短,组合电池中有一节容量减小、内阻增大或其他原因,就会造成电池组性能剧降,并且先不行的那节由于没有得到应有保护造成过放过充而提前完全损坏,同时也可能造成尚好的电池一同受损。

楼主:
谢了

网友C(2012-08-14):
现在有40A带单节平衡功能保护板不知道模型为何不用,模型为保护锂电增加重量甚至功耗都是必要的
事实上就是因为电调提供不了应有的保护,锂电胀气可能就那么一瞬间的事,而且不可逆,你必须有个实时保护措施,最好多参数可调,甚至参数回传报警,尽量杜绝意外掉电,或掉一下再接上,给操作者警告,再说难听点,炸鸡也在所不辞

网友D:
锂电损坏的原因中,过冲过放的比较少,反而是散热不畅或长时间最大功率工作引起的问题多

网友E:
我正在俯冲,然后马上要拉起了,这时,飞机没电了,保护板保护了,于是,整个飞机一头撞碎在地上。。。。
当然,我不会把电池用那么光。
嗯,既然我不会把电池用那么光,我要保护板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