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WS350C 不用1365桨?

楼主(2004-02-20):
我感觉用1365拉力很大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2/20 12:14pm 发表的内容:
我感觉用1365拉力很大啊?
有必要吗?有1147已经很好了,用1260就太强了,还用1365???

网友:

你买的是C组齿轮,如果是D组齿轮就可以用那么大桨了.
桨大了,反扭力也增大了,也就必须加大些翼展才能好飞.飞机的重量也随着增加了~
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如果你做的飞机比较大的话,可以考虑大减速比配大桨.

网友:

广营二战象真机标配 350c +1080,
不过很多模友觉得 9070在高速下有更好的推力,比较适合高手。

网友: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2/20 03:10pm 发表的内容:
广营二战象真机标配 350c +1080,
不过很多模友觉得 9070在高速下有更好的推力,比较适合高手。
特级机需要的不单是推力,更重要的速度,因此当然用1080,9070比1047要好拉!

网友:

我想 1365静推力大,9070速度更快!
酌情考虑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2/20 12:14pm 发表的内容:
我感觉用1365拉力很大啊?
因为350C的齿比根本带不动的1365桨,350C在带1147的桨时拉力已达到最大,再往上拉力反而减小。(实际飞行中体验出来的)

网友:

解释一下~~<< GWS-350c >> 是以350马达动力组的名称,它又分为A,B,C,D组,齿轮比例是不一样的.
国内飞3D大多用350c -c组动力组(1:5.33),所以比较合适的是1047左右的慢速桨
如想用1260或1365桨,需要更换d组的齿轮(1:6.60).

楼主:

-=-=-=-=-=>
你买的是C组齿轮,如果是D组齿轮就可以用那么大桨了.
桨大了,反扭力也增大了,也就必须加大些翼展才能好飞.飞机的重量也随着增加了~
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如果你做的飞机比较大的话,可以考虑大减速比配大桨.
-=-=-=-=-=>
完全同意,中午飞的时候开始用1365反扭力特大,机子不好控制。不过拉力的确比1047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