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小3D完工啦。

楼主(2004-02-22):
我的KT板的3D机刚刚完成,蚂蚁的动力组,1080桨,超越技研锂电。没有飞过固定翼,在G2中练习了一段时间,外场飞行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别紧张。打舵温柔点。。还有啥?请楼下补充。。:)

网友B:
舵机、接收机、电调、用什么牌?

网友C:
起落架和机轮好有个性哟~

楼主:
晚上到学校操场实飞,超越技研电池组+蚂蚁动力组拉力不够,换用12V的AKE锂电终于可以飞上天了。飞高接收机+蚂蚁动力组+航佳20A电调++AKE12V电池,待飞熟悉后换超越技研动力组+电池。

网友D:
不大极你!你的飞机可能悬不起来!蚂蚁的减速动力不够!电机不好!!!舵机也不好用!

楼主:
是吊不起来,现在还是菜鸟,先练练手艺。

网友E:
在G2多练习吧。。

网友F:
起落架和机身是怎么连接的啊!!来张特写吧!

网友G:
最新370SUPER上市,5通3.0克接收机上市

网友A:
嘿嘿。。蚂蚁老大还是先拉拉距离把。。免得。。。。。。

楼主:
起落架先用钢丝弯成人字形,将顶端约2厘米弯折90度,然后用棉线绑扎到机身的木条上,再用热熔胶封好就可以了,非常牢固的。

楼主:
我的小3D的涂装,从没飞过RC,在G2中练习后,开始实飞时小摔了几次,现在已可以飞上天啦。
我的折叠桨,用1080桨改制。
我自制的8.4V和12.6V两用锂电充电器,电路简单,非常实用。

网友H: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3/21 03:19pm 编辑]
我认为你不该用彩色KT板,重出几十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5&topic=510&show=20
蚂蚁的愿配是1047桨,7.2V下拉力(super370)290g-330g。

网友I:
间中做一下广告, 舒援一下环境,好!

网友J(2004-03-24):
给个充电电路的图纸? 谢谢

楼主:
基本电路原理图,要充8.4V和12.6V电池,需要略做改动,增加一只可调电阻和拨动开关。

网友K(2020-09-03):
去人少的地方,无高线电磁干扰和熊孩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