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飞机地面起飞他不走直线,老向左偏,怎么回事?

楼主(2003-05-31):
我得电动机机,一次尝试地面起飞,结果滑出去没多远就开始向左偏,然后。。。。
我调了起落架看上去没有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呀! 飞机都要幢坏了,现在改用手投了

网友:

我的也是!可能在地面滑行时要打一点右方向。

网友:

飞在空中方向偏吗?如果不偏可以不用管他,检查下是不是轮子歪了,如果不是就不管他,起飞的时候偏点右舵就可以了!

网友:

点动调整机轮!

网友:

哦,我看了他们的经验之谈:偏左是正常的,是因为马达的扭力,所以会偏左,等飞机起来后再慢慢打右舵,这样不会失速掉下来!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3/05/30 09:37pm 发表的内容:
哦,我看了他们的经验之谈:偏左是正常的,是因为马达的扭力,所以会偏左,等飞机起来后再慢慢打右舵,这样不会失速掉下来!
对,还是要调轮子!

网友:

应该在垂直驼面上加装一个轮子!!!

网友:

后三点?

网友:

后三点电动飞机地面起飞不能走直线,并不是尾轮的问题,或主要不是尾轮的问题,而是主轮的问题!即两主轮不在一条直线上或两主轮的摩擦力不一样,小电动飞机尾轮一般不能随方向舵转动,而且轮径较小,即使修得很正也不能保证滑跑时跑直线,另外后三点式在起飞滑跑时由于机翼和水平尾翼的导向作用,会使尾轮与地面的接触力减小甚至离开地面,这时方向的保证实际上是由两主轮确定的!
即使两主轮调的很正也并非一定走直线,飞机还会受发动机拉力线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并非简单调整机轮就可以解决的,一般后三点飞机起飞的决窍就是尽快使飞机离开地面,一旦离地方向舵和副翼就起作用了,但这对电动飞机好象有点免为其难,因为动力不够,必须要滑跑较长的距离才能离地,所以小电动还是手掷起飞为好,别学油动的去练习地面起飞,这样即使偶然成功也只能叫歪打正着,纯属偶然。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jmap2003/06/01 01:07pm 发表的内容:
后三点电动飞机地面起飞不能走直线,并不是尾轮的问题,或主要不是尾轮的问题,而是主轮的问题!即两主轮不在一条直线上或两主轮的摩擦力不一样,小电动飞机尾轮一般不能随方向舵转动,而且轮径较小,即使修得很 ...
呵呵,好文!有道理!

网友:

后三点起飞后,尾部会离地的,那样你更难控制左右!

网友:

电动的飞机很轻,机轮的安装也不容易很对的很准,电动机的转动又会使飞机偏向,所以,还是飞投起飞吧!

网友:

呵呵,单手抛飞,单手接!

网友:

财神!!!
你得珍珠港手接到了吗?
很难得呵~~~~~

网友:

还没有也。。。。。。

网友:

哎~~~~~~~~~~要好好练习哦!
精神上支持你哈~

网友:

谢谢支持!

网友:

云舞者的下单翼型可以舵轮连动,可以控制方向,当初我真该买下单翼的~!~

网友:

发动机或者电动机在安装时轴线应该向右一点(2-3度),形成右拉抵抗扭力,这种方法比调整陀角要好

网友:

珍珠港本来就有一定的右拉,起飞偏左是因为起落架的缘故,我的经过起落架的调节后可以滑跑很长距离都不会偏移!

网友A:
对!~~~珍珠港电机有右拉和下拉各1.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