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机,机身的那根碳纤维管如何固定上去的?

楼主(2004-02-24):
是两侧都有一根细的碳纤维杆还是只有一侧,或者是把中间裁开粘进去的阿~
谁拍一张大特写来吧~先谢谢了~

网友A:
机翼上开一个曹 把碳纤棒嵌进去就OK了 一侧有

网友B:
镶进去然后在表面粘上一条透明胶带。加强一边就可以了。。。。

网友C:
图省事就用透明胶带直接粘到一侧
要不就开槽用环氧树脂或热溶胶固定,我发过制作细节的帖子了~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873

楼主:
收到,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

网友D(2020-09-03):
嵌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