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2的主轴与天子的主轴通用吗? (无内容)

楼主(2004-01-02):
(无正文)

网友:

看来做傻事尝试的人又是我了,昨天晚上我把天子的旋翼部分换到V2上了,准备下午3点多去试飞,看看是不是如精石说的,灵活和稳定性都有提高。
V2和天子的主轴通用,不过我的天子有点问题,就是主轴比V2的主轴要大零点几毫米。原装V2主轴可以很轻松地穿过轴承放进V2机身里,但是天子一开始装不进去,喷了W4D之后勉强能装,但是需要用手轻拍才能把它敲进去,基本能装,没什么问题,不过问题是,我的天子的主轴在天子拿到手的时候就已经有点锈锈了,真不知道该追究是厂家问题还是阿宾哥的问题了

网友:

试飞情况如何? 可否传点照片看看你的 精石机机?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kosh在 2004/01/04 08:08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aumster2004/01/03 00:08am 发表的内容:
试飞情况如何? 可否传点照片看看你的 精石机机?

飞了一次,原配的天子离合器不带锁住发动机的螺帽,而且发动机座与飞机的螺丝孔严重偏离位置达到4毫米,在无奈之下,直接更换朋友的V2-50的发动机座与发动机,飞得还可以,只是齿轮比数相差两个齿,尾管短了5CM,有点操作不过来,总的来说,飞行性能还可以,天子的质量也算很好了,轴承、连杆等金属部件全部生锈的(估计不是厂家问题,应该是全国总代理的问题,不但生绣,还很多灰尘,包装还给打开过,不知道是不是总代理拿来做展示的机器,555555亏啊!!),副翼左右倾斜完全不对称,相差2度,竟然还能飞,而且很正常,不过为了以后的安全,我都换V2的了,又花多300大洋,算下来,一套天子要了我差不多1700块去了,宁愿选V2。如果有朋友拿到没有生锈的天子,那么可以说,天子还是值得买的,希望不生锈:~(

我前面的帖子“秀一秀我的全部家当”里面有天子的照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