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PM跟3D有什么区别,是控制上的区别呢?还是结构上的区别?

楼主(2004-01-04):
请问CCPM跟3D有什么区别,是控制上的区别呢?还是结构上的区别?还有飞起来那种比较稳定是CCPM呢?还是3D呢?CCPM是否可以倒飞?!新手,请指教.

网友:

CCPM和3D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啦,CCPM是指一种直升机控制结构,3D或3C是指一系列动作而已。CCPM是用三个舵机同时工作来完成一系列的十字盘动作,以往的传统结构是一个舵机控制螺距,一个舵机控制前后,一个舵机控制左右,所以传统控制的十字盘的头球是呈90度排列的有四个(正上方看呈四边形)。CCPM的十字盘是呈120度排列的有三个(正上方看呈三角形),利用三个舵机连接三个头球,同时工作使十字盘进行前后、左右、上下的动作。因为CCPM是同时使用三个舵机工作,理论上来说,十字盘受到的控制力度比传统的要大三倍(传统十字盘进行某单一方向控制时,只有一个舵机工作),动作更加迅速更加准确,而且因为是三个舵机联动,以往改变螺距的那部分机械部件就可以取消了,减轻了飞机的重量,却增加了飞机的控制能力,一般CCPM在电动直机上比较常见,油机上也有,但是比较少,而且也贵,还要求有CCPM混控能力的遥控设备,具我所了解的,FUTABA只有FF9以上系列和新出的FF系列有混控外,JR的是MAX 66II以上都有。设备比较贵哦。而且调整比较麻烦,换来的代价是飞机更灵活,更好控制啦。
手上没有PS,谁有的画张图片上来给这位兄弟了解了解。

网友:

两个东西没有可比性的。
ccpm是控制方式,和结构有关。
3D是飞行风格和动作,呵呵,和个人技术有关:)
此图为CCPM的Raptor

网友:

在你的遥控器上应该有关于CCPM和普通模式的设置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