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快来帮帮忙啊!!

楼主(2004-01-04):
大家好,我新买了一架喜路宝油动30直升机,可是发动不了,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
发动机
是os的用的是OS的火头,油是用的含15%硝基甲烷的。请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以前玩过油机吗?如果是第一次.最好是找个人带你.
一般情况(除火头.油.以外)主要是化油器调节不当.....

楼主:
是的,我以前没有玩过。像我这种油机用什么样的火头和油比较好?

网友B:
初次磨合15%的油和OS8#火头就可以了。

网友C:
检查一下启动器是否电源接反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