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出了什么鬼?(续)

楼主(2004-01-08):
[这个贴子最后由chdakang在 2004/01/11 09:33pm 编辑]
我没用高速,其转速刚好使平衡翼能转动,我的陀机换了6公斤多的(原是3公斤多)!我同样对比HIROBO 30级的直机没有这个问题。请教?晚上有空我录像放到网上。
[rm]ftp://5imx@lightseraph.vicp.net/long/gz.mpg[/rm]

网友A:
检查一下十字盘部分球头扣是否活动自如,球头部分太紧会影响各部分运动的稳定性

网友:
你检查以下设备呢?不启动发动机看是否舵机行动正常?

楼主:
球头松紧扣OK,设备调试OK。我买的半成品,控制联杆应该没问题。见鬼哪!

网友B:
副翼两边长度是否一致?重量是否一致?副翼是否平行??
我以前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长度不一致啊,最好保持在2毫米内的误差,还有,你没装大桨,是没办法做一个稳定的,你找个空地装上大桨试试。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天,看了楼上说的才明白你没装大浆?这样怎么试的出来,快把大桨装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