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便宜的油动直升机多少钱?

楼主(2004-01-09):
怎么我看到的都是5000多的~~

网友:

不带遥控的话,1000块能拿下

楼主:

如果要全套呢?

网友:

飞霸三代   600~~700
三叶32     500内
FF6        1600
GWS PG01   300左右
自己算,上面估计还有一两百块的节省

楼主:

嘿嘿~~还要3000多左右~~~

网友:

兄弟.提醒你下,上面那3000多,可以说是不能飞.
再加500,买点火器,买启动器,一些零件,飞得都困难...这个配置.要飞得开心是不可能的...
拿来过悬停关都有难度.过了悬停关,肯定要丢垃圾捅里...
建议配置:
1机体:V2-30(打算今后飞花骚的3D动作,最好买50,米太足考虑90.30/60都是过渡机种,不值考虑),V2-30价格2250左右.
2遥控:JR 3810或9X或FF9.一步到位.过了悬停,练了航线,你会感觉6通不够你耍的.要丢...3810价格大约2800. 9X大约3800,FF9是2750-2800.
3陀螺仪:用尾锁陀螺,够你玩.而且少走玩路,性价比高的是GY401,价格1300左右(带9253),飞30还马马虎虎.要50,就得把9253丢了.考虑9205或9250.
4:舵机.3001将就飞.要飞得爽,92xx吧,4个2000上下...
1+2+3+4飞得愉快.最底配置:2250+2800+1300+2000+再加点火,启动...(扣除2中的舵机价格,换成配件价格,差不多了)
提醒:准备足够买2架直升机的钱再考虑去飞它,避免日后炸机等钱买配件的痛苦.很多人买一次买2架机机.一架做配件...(这种人很多,很多...)
^_^   *_*   ~_~

网友:

最后:
才4位数的米,不要把命搭上了.安全第一...

网友:

周边也很重要的,陀螺仪建议多花点钱,用FUTABA的GY401,安全性及稳定性就高的多了

网友:

最便宜的花700块就搞定。随便一个4通发射机,一个盗版G2。电动,油动,固定翼,直升机随便你挑。
等飞出了感觉,学会了基本技术再考虑投资买真家伙吧!!

楼主:

俺还是打算买二手的吧~~过把瘾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