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

楼主(2004-01-11):
三叶32     500内
FF6        1600
GWS PG01   300左右
3000多,那位试过,能飞么?

网友:

3叶!垃圾!不容易调!
O1,会旋停,你就会感觉到不够用!

网友:

我飞过,可以飞!

楼主:

这个飞霸好像是散件自己组装,行么?
g-401比PG01 到底好在哪里呢?

网友:

主要是风扇发动机部分装好,问题应该不大,最好请高手看看,稳妥些.
401能锁尾,比PG01当然好得多,如果你只想练悬停没问题,飞航线也没问题,不过你得花很多的时间,进步肯定没401快,而且容易摔机.

楼主:

差多少钱

网友:

下面引用由无拘束2004/01/11 03:09pm 发表的内容:
主要是风扇发动机部分装好,问题应该不大,最好请高手看看,稳妥些.
401能锁尾,比PG01当然好得多,如果你只想练悬停没问题,飞航线也没问题,不过你得花很多的时间,进步肯定没401快,而且容易摔机.
这点我同意,自从换了401我的提升很快,自己都不感想象!

楼主:

飞霸河神龙是一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