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1-15):
我刚买了飞霸的螺距规~~请问把螺距规放到桨尖还是放到桨根处测量螺距啊~我以前用飞霸自带的纸的螺距尺放到桨根处测量的~我现在飞飞霸30D~请各位大哥赐教啊~~谢谢

网友A:
离桨尖四分之一桨长处。

楼主: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是在桨的一半处吗?

网友A:
从桨尖往桨根(旋翼夹端)量,量多少?四分之一桨长(如果是30级,约=550÷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