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翼手龙30V2和RAPTOR 30 是一样的吗?

楼主(2004-01-16):
请问翼手龙30V2和RAPTOR 30 是一样的吗?
如果不一样又有什么区别!
另v2 30和 v2 50大小是不是一样啊!
谢谢!

网友:

中文名称和英文名称,都是指同样的东西,V2-30和V2-50大小不一样,V2-50要长大概5厘米,齿轮比数不一样,皮带长度不一样,重量差别不同.

网友:

你说的"请问翼手龙30V2和RAPTOR 30 是一样的吗?"
应该是RAPTOR 30V1和RAPTOR V2吧!不一样!!V1停产了!V2比V1性能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rcfan2004/01/16 11:54am 发表的内容:
你说的"请问翼手龙30V2和RAPTOR 30 是一样的吗?"
应该是RAPTOR 30V1和RAPTOR V2吧!不一样!!V1停产了!V2比V1性能好!

我买了几张关于调试翼手龙的VCD,里面很详细教你怎样做各种3D动作,里面用的就是V1,至于V1和V2的分别其实不大,就是增加了头球扣的厚度\增加了风扇导风管的长度\增加了舵机线路夹等14个改进的地方,其中13个改进可以说仅仅是为了方便和在某些地方加强了机身的强度,除了最后一点,就是把横轴从4.5换成了5,这样横轴就粗了一点,刚了一点,性能就好了一点,但一根横轴改变的性能不会很明显的,虽然横轴强度上去了,但是同样的问题就来了,摔机之后,1V2的侧飞操作舵机如果你摔的时候有舵量,那么很容易废掉了,V1就没有这个问题,原因就是横轴强度上去了,摔的时候缓冲却少了.
另外,油箱容积不变,只是由长变高了,这点好,摔的时候就不会象以前V1那样容易破油箱了.
PS:我的V2其实是混合版,机身是V2的,但是旋翼部分是V1的.嘿嘿,一样很好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