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6H的油直设置问题

楼主(2004-01-17):
请教各位,FF6H如何设置直升机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我买了个二手的.全是英文说明.网上的中文说明看的我迷迷糊糊.能否有哪位朋友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留给你的短信,里面的链接你好好看一下,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你的FF6是FM版的吧!

网友:
自由鸟用的就是FF6,和RD6000一个档次的,已经用的很通了

网友B:
我也要一份

网友:
自由鸟,把它贴出来大家看看吧,是不是在以前的某个帖子里写过的?

网友A:
还是看贴吧!他用的和你一样的。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3&topic=749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3&topic=582

楼主:
谢谢,鸟鸟.能不能给个联系方法,最好是固定电话.行吗?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请教你.留短信给我吧,再次谢谢!

网友A:
我的固定电话你是打不进来的,我是小猫上网,我在的时候都占线,你在论坛留短信吧!手机号就在“各地模友报到区”。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14&topic=3&show=50

网友A:
D/R功能就是双重比例,可设定控制直升机前进后退和左右移动的两个舵机的输出比例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