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换了601!!!

楼主(2004-01-18):
昨天我的601到了!!研究了半宿!今天早上试了一下!爽!!尾巴动也不动了!!

哪位高手有601的设定参数,借小弟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

呵呵,还是俺的GY401好,装上就拨了两个开关,全自动。
中文说明书看这里: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423

网友:

9251注意不要用金属舵机架,不然很容易干扰的,还有,注意散热,另外,注意电池电量,601特费电哦,我的G6000T装上之后,以前401的,1100毫安的电池能用3小时,现在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呢。

网友:

1100的电池?小了点吧,我们都用2000的,换了吧

楼主:

我也用2000的!!和原来FU的1100的换着用!
谁有具体点的设定数据啊!说明看了!可是要调好它还得一点一点的试!!!

网友:

下面引用由成都小财神2004/01/18 02:07pm 发表的内容:
1100的电池?小了点吧,我们都用2000的,换了吧

我觉得汗颜啊,嘿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1/18 10:21p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汗颜啊,嘿嘿,
这有什么好汗颜的,那电池又不是很贵,买4节还包焊接好,拿回来多冲放几次,让电池达到最佳效果,这样出去飞一天,大概8个起落都不会有问题,总比没电了摔机强啊,或者是飞的正高兴的时候没电了,只能看别人飞了

楼主:

嘿!!我2000的电池,50元买的!比原装的多用1倍的时间!!

网友:

我买的是那种有点象3号电池大小的,要比5号粗点,短点,很耐用,增加的这点重量对飞机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我有四组1100的电,就是每次都得放完再充麻烦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kosh2004/01/19 09:28pm 发表的内容:
我有四组1100的电,就是每次都得放完再充麻烦啊
2组2组的并连!不就方便了吗?
用一跟Y线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