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就一个字!

楼主(2004-01-19):
天气转冷,居然飞到手冻得没有感觉摔机了,还好损失不大,木桨轻微损伤,封塑皮坏了,顺便换玻纖桨了。

网友:
在遥控器外面套上一个套子,两手一起套在里面,就可以有效的预防手冻,但是肯定会有些不大方便的。

网友A:
冬天飞行时间不宜太长。一箱油可分二次飞行、一定要保证手指的温度。

楼主:
又学一招:)

网友:
和和,下次你飞我带个热小吹风带你吹手.

楼主:
楼上的真有你的,谢谢咯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