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盼望各位回答,谢谢!

楼主(2004-01-23):
今天去飞v2-50,突然发现升降
舵机
居然无法回中,据场内朋友说,好像还有跳齿,没有办法,现象是飞机在悬停状态时会不停地来回摆动(升降摆动,应该说是不停的自动点头),回家检查,发现舵机好像没有问题,但是发现波头扣件和球头有问题,波头扣件和球头连接非常紧,用手拉也有紧的感觉,3001舵机无法正确回中。我使用是原配的波头扣件和球头,飞机没有摔过,飞行了大约3-4桶油,
遥控器
ff9h,舵机3001,总距s9252,我甚至用砂纸轻轻地打磨球头,结果还是很紧,好像还有越用越紧的感觉,怎么会这样???除了波头扣件和球头之外,连接就很顺畅了,因而我觉得如果解决了波头扣件和球头问题,3001就可以带得动50了,请问如何解决该问题?另外似乎说明书要求波头扣件有字的一面要朝外面,我测量了一下,有字的一面波头孔直径小于没有字的一面波头孔,按道理不是应该波头孔小的一面朝里面反而不容易出来吗?大惑不解。。。。
盼望各位大哥回答,我还希望年初六模友聚会再去飞呢。

网友A:
用铅笔涂在球头上!起一些润滑的作用!
还有就是50的最好换好点的舵机!
你也可以先把总距舵和升降舵换一下试试!看看是不是舵机不够力!

网友B:
新机器的球头扣都是很紧的,随着使用它也会不断磨合变松;但不至于到舵機拉不动的程度;
关于球头扣的大小开口,当然是大口朝里,这样便于取下,同时小口也保护球头,反之小口在上球头的时候也会变成大口的。

楼主:
天,搞不懂,有人说小口朝外面,有人说小口朝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小口朝里面不是更加安全吗

网友B:
你是在竹蜻蜓上看有人说小口朝里的,台湾有的玩家是很有个性的;
但是产品的生产厂家说的应该不会错。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麻竿在 2004/01/23 01:35pm 编辑]
另外,点头的问题要检查旋转系统的平衡和有无弯曲,包括旋翼夹头的松紧。

网友:
你先按厂家说明做吧,球头会越用越松的,还有50的机器最好用大力量的舵机,从安全性及机械性方面来讲都会好一些的;你最好别用砂纸,因为球头粗糙了会更紧的

网友C:
这个鸟,在竹蜻蜓上是“跪求”,怎么到这里就不跪了呢?:)

楼主:
过年了,跪的多了,膝盖骨不行,不像你这种小伙子,年轻,经常跪也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麻竿在 2004/01/26 09:03am 编辑]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的确是由于波头扣件和球头之间太紧的原因,因为没有球头口径调整器,所以请朋友用平口钳夹波头部分,发现经过几次轻轻的夹之后,波头扣件和球头之间就很松了,的确不能用砂纸打磨,另外波头有字的一面朝外面是为了便于拆卸,朝里面是为了不会脱落,如果不用调整建议朝里面,否则朝外面方便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