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了,摔了!!

楼主(2004-01-25):
年三十下午爽飞了六箱油,到第七箱时接收电池电压为4.4v,以为可以再撑一次,没想到在空中的最后时刻接收电没电了,机机失控。目睹发动机油门舵不听使唤地不断变大,副翼不断左偏,机机侧身翻滚加速直奔大地的全过程而又无法控制,真是辛酸呀。最后直接导致FK600玻纤桨废掉,横轴、副翼钢丝弯掉,混控臂碎掉,离合器摩擦片磨光,垂直尾翼开裂。就是为了再爽几分钟而导致我一个放假期间无法再爽而且搭上N百大洋和几天修理、等待,真是不值得呀!!所以奉劝各位一定要注意电池的电压,不能有侥幸的心理,不然。。。。。。

网友:

是啊,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麻竿在 2004/01/24 11:31pm 编辑]

真是巧合,我前天也是再旁边人得要求下,在验电器已经红灯下想再飞一趟,结果悬停后尾翼一下横了过来,且副翼等舵不太灵活,幸好高度才1米左右,赶紧拉油门,拉油门微调熄火,强行着陆,没有什么损失,当时机机旁边还有几个人过来,想想后怕;冬天温度低,电池放电能力下降。
教训:电不足(包括发射接受)坚决不飞!

网友:

接收机没电了 F/S也不管用了。

网友:

我年初2也是电压不够摔了,哈哈,不过我是刚离地就侧倒,损失了尾管和旋翼头上的连接扣,还有主轴横轴以及大桨,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