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请各位老大帮我推荐一下30级的直升机哪一种比较好?

楼主(2004-01-25):
首先跟各位说一下我是什么也不懂,是一个初学者,在选购的时候是买神龙,还是买天霸?还是买进口翼首龙 30级直升机?我看了一下,首先要考虑机器的耐用度和质量,然后还要考虑零件好不好配,请各们老大帮我拿拿主意,我想买直升机的价格是5000以内,但是我想在机器上(机架)出的钱买普通的就行,我看到有1000以内(不要超过1500)的,不知能不能用?是不是飞两天之后就要天天维修?另外能不能麻烦各位帮我做个配置单?我想买好一点的遥控和陀罗仪
发动机
等,谢谢大家,顺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好飞的飞机是个前提,另外你的遥控器和陀螺仪也很关键,买个好的陀螺仪能帮你省去不少时间和费用。另外飞机最好还是考虑配件好买的,因为任何一个学飞的都会摔飞机的,摔是很正常的,所以配件更换比较重要。

网友A:
陀螺仪哪种就够了?GY401足够?

网友B:
还是用飞霸吧,飞行稳定,配件便宜好买。
我用的就是飞霸,配置FF6、三叶36H、GWS陀螺仪。4000元就够了!!
省点钱留着练会了再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