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霸试飞,又没飞起来!

楼主(2004-01-26):
春节放假十天,准备好好练习飞飞霸。前几天由于室外温度零下十几度,又有风,只好在室内调整发动机,调整得不错。今天,呼和浩特天气比较好,中午气温估计不到零下10度,无风。飞霸试飞,用GWS-02陀螺仪,机体刚刚离地就朝一个方向旋转,打尾旋翼操作杆没控制住(静态调整尾舵中点时发现,中点调好后,有时启动发动机候舵机中点就变了),落地太重,把后起落架摔断了,不知什么原因?主齿轮上面一圈齿牙全部推平(尾旋翼金属锥齿轮磨的),尾旋翼没有受到外界强行阻止旋转呀?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自己估计产生此问题的原因应该是主轴上蹿了,拆卸时没有发现主轴上蹿的现象。请教高手解答!损失不算太重,但可惜春节放这么多天假了,只好等5iMX恢复邮购买备件。

网友:

你的这种旋转情况多半是陀螺仪没有动作的原因,建议你陀螺仪换成GY401一类的,而且注意检查尾舵的滑动是否有卡的现象,要很轻松的拉动尾悬翼的运动才行,如果使用GWS的陀螺仪,用PG-01比较好;出现扫齿的现象是因为尾部受力,并不一定是尾悬翼受阻,如:落地太重,尾部先着地就容易出现类似现象,另外在冬季里温度太低的情况下,塑料会变脆,所以练习的时候动作不要太猛。

楼主:

谢谢小财神

网友:

顶好!建议冬季在家多飞G2,看点理论基础书、磨刀不错鋘砍柴功、待春暖花开时在到户外实际飞行。这样可能对你有所帮助。